[测试好]
联想rescuer笔记本BIOS

楼主(2018-11-19):
淘宝买的bios,开机速度还可以。rescuer 15ISK,CY420/CY510 NM-A711   REV:1.0 2015-09-21
这个机器还有个不过保护隔离的问题,是电池事。给我加点分吧,就这个bios好使。\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A:
哥们,你说的不过保护隔离是电池事,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说的不过保护隔离是电池事,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就是电池的问题啊,电池没有电压,所以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2019-01-17):
我发现这个机器必须要挺上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插上电池开机,然后拔掉电池,只要不拔电源。待机就正常,我的加电不显示,还没解决

网友(2019-03-17):
我的是短路                             烧不出来

网友(2019-04-26):
我手上有一台也是不过保护隔离,插电池能过,但有时候不触发

网友(2019-07-11):
这个反复重启动不亮机,已经测试了

网友:
BISO 是好的   完美亮机

网友B(2020-01-10):
我手上有一台不过保护隔离,电压轻微跳,准备找个电池试下

网友(2020-04-16):
小电池还是什么问题  我这个就是不过隔离  没找到问题呢

网友(2020-10-13):
BIOS是好的,我的是能上电不亮机刷了就好了

网友C(2021-01-03):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说的不过保护隔离是电池事,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这个机器,电池没有电压,就会不过保护隔离,把电池强制充电几分钟,就能过保护隔离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不过保护隔离,电压轻微跳,准备找个电池试下

我的和你的一样,待机电流过几秒跳一下,不过保护隔离,是电池没电引起的,给电池强制充充电就好了

网友(2021-05-25):
手上有一台,已经过保隔,B+正常无待机

网友D(2021-10-13):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电池没有电压,就会不过保护隔离,把电池强制充电几分钟,就能过保护隔离了,通病

这种电池怎么强制充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怎么强制充电呀

这种都是电池欠压了,看电池的标准电压是多少伏,把电流表的电压调成和电池一样的电压连接到电池的正负极进行直接充电,充一会儿就可以了,

网友(2022-03-17):
联想问题各种各样,

网友(2022-05-03):
亮机快,但有线网卡上不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