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820- 3332-A 系统进了 死机

楼主(2018-11-19):
这个苹果系统 进不了  WIN10  进到一半就死机,,苹果也是进到一半就死机,,,安装苹果系统也进不去,硬盘换了也是一样的,,,,主板问题,,BIOS 也刷了  不行  显卡 从做也不行,
最后独立 改成集成的 就好了 独立改集成820-

网友:
找了好久哦。终于有人发改的方法了。谢谢!

网友A:
兄弟,你这BIOS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小窍门很实用啊。见到了,下次碰到就一下解决了。不知道真的会搞死人的

网友B:
A1398昨天修了一台直接风枪干显卡测试进系统正常了显卡是660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BIOS是不是有问题啊。。。。。。。。。

BIOS 没有问题的    之前自己备份的 文件名字没有删除

网友:
BIOS 肯定好的。。。我就是刷这个的。。。里面备份文档  我是之前机器备份 忘记删了

网友:
改了不能用win系统了吧

网友:
好像WIN 不能用 我也没有安装  客户只要苹果系统

网友:
楼主 的意思 是拆掉 电感  ,然后 刷BIOS 吗

网友:
我手里正好有2台,  楼主可以加你 聊一下吗

网友:
我的是用着  偶尔花屏死机     显卡加焊过度  直接花屏了    定新显卡了

网友:
谢谢分享,遇到可以一试!

网友:
明天用我的 花屏的机器按着 楼主的方法试试看,有情况 汇报

网友:
对了,楼主  改完 集显  亮度可调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398昨天修了一台直接风枪干显卡测试进系统正常了显卡是660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我估计用不久的

网友:
改集显  这样也好 方便  。。。。。。。。。。。。。。。。。。。。。

网友:
下载 修改过的BIOS  在下面 修改ME

网友C:
我来反馈下,按着楼主的方法  去掉电感 刷了BIOS,现在的现象 是能听到开机的声音 屏幕不显示

网友:
厉害!苹果机器也可以改集显啊,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来反馈下,按着楼主的方法  去掉电感 刷了BIOS,现在的现象 是能听到开机的声音 屏幕不显示

BIOS 下错了不是上面那个BIOS  下面发了 一个BIOS

网友:
最后独立 改成集成的 就好了这个是修改过的 之前上面没有修改

网友:
这苹果的产品看来也是个鸟样啦!原以为在硬件方面苹果做的十分用心的一家,这几年频频出现硬件问题,看来国产品要加把劲啦!!超越它!支持国产!

网友:
好吧,我再下载 下面的BIOS 试试看。 有结果会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