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实地学习手机维修小记

楼主(2018-11-19):
在实地学习快乐而紧张,两个月时间转瞬即逝,在这两个月里,赵老师,徐老师,苏老师,万老师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让我能快速的理解维修手机的理论和方法,以此基础,在最后几个礼拜维修故障板的时候,能更好的上手.这些天修了一些板子,有一点点个人的理解,写个帖子,请各位老师和师兄给予指正.

修板子的时候老师让做好记录,详细记录故障现象,维修思路和维修过程.

这个非常有意义,初学者好多都是修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好的,或者是当时修好了,转头就忘记了,如果按照这张纸详细记录的话,自己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并且可以作为以后维修时的一个参考.有相同故障的时候就可以尝试秒杀了,那会非常有成就感.

维修的时候我还另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记录,其中ID板有4片,大短拆电容好的5片,刷机好的3片,

这些都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其中还有几张比较让我头疼的,记录了下来.

第一张的是6s的板子,进水的,开机大短,烧机拆了个电容,可以正常上电了.接屏后显示触摸正常,但是突然发现右上角三个大字

点进去一看基带信息全无.只有一个SN.

撕开贴纸,发现基带电源部分进水,腐蚀的很严重了.

清理后,上电测量S1-S5供电全无.拆芯片测量各条件正常,于是更换基带电源芯片.

再次上电仍没有S供电.郁闷的很,再换,连换了3个都没有S供电,多次测量芯片的供电,开启等信号电压正常,是在是没有思路,于是请教老师,老师说有可能是基带已经牺牲,让换个基带试试,回去从料板上拆了个基带换上,S2-S5供电已出,LDO供电正常,12之后的系统可以刷机,终于正常.ID板,更换基带只是为了验证故障)
第2张是一个小六的板,泡水机,之所以没叫进水机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外观惨不忍睹,忘记拍照了,接电后大短,感觉全板都在热,

撕开贴纸电源附近进水严重, 先拆下来. 发现电源下面都满了,只能说多亏早上吃的并不多,没多少东西可吐.

洗刷后更换电源IC,接电发现大音频发热,再拆.再吐.

再次接电,已经不大短了,仍有点小漏电,

不过这么低的,老师说可以先不修.直接触发,触发后漏电200多..

过了一会儿感觉射频这边发热,而且屏蔽罩有明显进水痕迹.拆开后发现音频放大IC和震动IC都严重腐蚀,

至尊宝说过,吐啊吐啊就习惯了.

洗刷干净后换上新的芯片

上电后发现还是会发热,打值发现C1603短路,

拆后打值仍短,

拆掉电容后阻值正常

,从新装好芯片,装好后再次触发.电流正常跳变,感觉应该可以开机了,但是接上屏却没有图像,看来是显示问题,显示座先打个值,发现无开启,无复位,而且表笔放在座子上,针脚都晃动,补焊了一下座子引脚,打值仍没有,发现保险电感烧坏,短接后上电仍没显示,显示各供电都没问题,可以出+-5.7V,猜测应该是背光问题.测量背光回路2的值是OL,电感没问题,值能拆掉背光芯片,

线路没有断线,于是换了一个背光芯片

开机后终于看见了久违的苹果LOGO原本以为这就维修结束了,但是妈妈咪呀.又没有触摸,测量没有触摸供电,按照徐老师的讲解,一步一步测下去,发现都正常,测量这两个点也没有供电,于是更换了一个主触摸IC

再次开机终于可以触摸了,附上亮机图.

这么多故障能维修好,还是有点成就感的,回头想想,如果能按照老师讲的,按部就班的维修,一般的故障都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不会的也可以咨询老师,这样心里会很有底,剩下的就是对故障的判断,手工的熟练,这些就是以后慢慢的经验积累了.

最后祝愿各位同学都能学有所成,修手机来一个秒一个.

 会员1167556300鑫豆2023-10-17 15:31

网友A:
第二个案例,可以加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案例,可以加精了

谢谢,谢谢,承您吉言.

网友B:
老铁可以,给你全5分了。。。。。。

网友C:
不错不错,总结的有意思,一起努力!

网友D:
操作猛如虎,开机触摸无,更换新触摸,故障全消除:daxiao:

网友E:
加精是肯定的,让更多人先免费看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可以,给你全5分了。。。。。。

感谢,感谢,老铁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操作猛如虎,开机触摸无,更换新触摸,故障全消除:daxiao:

兄弟厉害啊.这都能押韵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总结的有意思,一起努力!

谢谢,谢谢,一起努力,共同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精是肯定的,让更多人先免费看一会~

哈哈,谢谢赵老师啦.

网友F:
666,不愧是坐我对面的男人

网友:
很厉害了   学习 学 习  !   !

网友:
这个好给力,加加加

网友G:
基带cpu可以单独从料板上取件更换?

网友(点评):
又不是要正常使用的机器,能出激活界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精是肯定的,让更多人先免费看一会~

月饼老师,基带cpu可以从料板上取件更换吗

网友:
不错不错加油。。。。。。。。30个字符

网友:
不错不错   怎么打赏不了

网友H:
维修的界的关二爷,日常秒杀系列

网友I:
仰慕迅维,感恩迅维!有机会去学习去。靠谱的迅维!

网友:
不错,还是基地的功地扎实。

网友J:
老关的帖,必须顶!以后多传授点给我们。

网友:
感觉这样的板子,很是能锻炼和提高一个人的维修技术水平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基带cpu可以单独从料板上取件更换?

可以的,但是激活不了。和CPU不匹配。

网友:
厉害厉害。看动作片的感觉  畅汗淋漓啊

网友:
迅维的实力不是一般

网友(点评):
与他自身的努力分不开

网友:
确实不错的选择 迅维 我刚去是总感觉到 被坑了 呵呵 然后慢慢的才发现 迅维真是个好地方 不是水 觉得是水的 你们继续喷 我不栏  在迅维真想面对这面感谢教导过我的老师们  但开不了口  说句心里话 我学到东西了 感谢万老板 徐总

网友L:
兄台:迅维宿舍是咋样的,是小区房隔出来的宿舍?

网友(点评):
标准宿舍楼,一栋

网友:
难为我大早上刚吃饱全部看完,文章真心好!

网友:
实地一个小白就能写这么精的帖子,那实地的师傅们肯定很厉害了,我也想去学习但有多种原因去不了!哎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兄台:迅维宿舍是咋样的,是小区房隔出来的宿舍?

提供学生宿舍

6人间450/月,8人间390/月,10人间320/

有洗澡房、公用洗衣机、免费的无线网络、空调,水电费不收,床上用品自带或就近购买

网友:
在实地能学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回家后再慢慢修炼,很容易就是大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提供学生宿舍
6人间450元/月,8人间390元/月,10人间320元/月
有洗澡房、公用洗衣机、免费的无线网络 ...

有没有在外面租房子住的?都什么价格附近的公寓。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在外面租房子住的?都什么价格附近的公寓。

我们在线客服已加你QQ了,通过下哦,给你详细解答

网友:
6p刷机报错2013,刷机过程能安装驱动只进入恢复模式,拆硬盘报错9,能进入正常模式,逻辑码片测阻值没问题,是硬盘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666,不愧是坐我对面的男人

共勉共勉啦,你也是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维修的界的关二爷,日常秒杀系列

过誉啦肖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仰慕迅维,感恩迅维!有机会去学习去。靠谱的迅维!

嗯,欢迎来实地学习,来了就会有很多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关的帖,必须顶!以后多传授点给我们。

太客气啦,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的,但是激活不了。和CPU不匹配。

实际给客户修机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检测基带cpu吗,会被 打入黑名单吗

网友:
兄弟给你加分

网友:
以后就是大老板了

网友:
看到楼主犹如看到了自己

网友:
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谢谢  很专业

网友:
专业练过就是不一样,实地学习发挥了作用

网友:
实际工作中  这种板子 。。早让客户换板了。修完也不稳定。。也就练技术的时候修修。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啊 实地学习了多长时间啊?
一直想去实地学习但各方面不允许
楼主风枪2008还用哪一种啊 861太贵了

网友:
不错学的可以,多多研究下电路不错学的可以,多多研究下电路

网友:
我也有想去修手机的想法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

网友:
笔记做的真是不错,还是经过专业培顺比较好呀

网友:
这苹果修的这是不错,可以我还只是在修电脑

网友:
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也能搞搞手机维修就好啦

网友:
看来你这趟实地学习,是学到真本领了,佩服。

网友(2018-12-20):
看的我也想去实地学习了,但是害怕过去之后我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