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开机掉电通病

楼主(2018-11-19):
板号:6-71-WA500-D02
开机掉电 众所周知pq65通病会导致3.3V电压转换不正常

当时一坨锡过去好了没想到用了几天就坏了 还是开机掉电
此时去量3.3也是正常的  哪里坏了呢 当时看着PQ64控制着3.3V后继 当然PQ64之前就拆了 PQ64控制信号是SUSB 开机后低电平有效 因此得知SUSB信号还控制其他后继 于是去测试SUSB信号 发现开机后3.3V拉低到1.5V 不能完全拉低 因此得知SUSB信号出来的地方出问题了

追查到PQ67 短接 3 4脚每次正常开机 不掉电 但是短接的话关机状态下开关键旁的灯是亮着的 这样客户会认为有问题 于是直接更换PQ67解决问题

网友:
感觉蓝天代工的板子问题多  还难修

网友A: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功力深厚啊

网友B:
原来的是换PQ23 58 现在换数字了,换也是同样问题的6脚双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功力深厚啊

还是研究了小哈  刚开始都想着没量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是换PQ23 58 现在换数字了,换也是同样问题的6脚双mos管。

是的  有点讨厌蓝天的板子了  问题多  难修的也多

网友:
这种小管,功率太小,有时用在电流大点的位置就容易出故障

网友:
板子烂,楼主功夫深就行

网友:
功底深厚,分析的很好!

网友C:
这个机器 这种问题 修了不知道多少台了  台恶心了 有时候自动掉电也是这个管子不良 还不好查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这种小管确实很爱坏,,,,,,,,,,,

网友:
图子能否传一份?谢谢

网友:
这样故障还不好判断,PQ67性能不良导致的掉电。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又学习了一种通病,楼主真棒!

网友D:
我倒要感谢蓝天板子的这个通病那个故障,没有这些问题我们这些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倒要感谢蓝天板子的这个通病那个故障,没有这些问题我们这些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就是有些时候有点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 这种问题 修了不知道多少台了  台恶心了 有时候自动掉电也是这个管子不良 还不好查

确实难整

网友:
好在楼主附了一张图,上人看了还明白一点,文字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
倒要感谢蓝天板子的这个通病那个故障,

网友:
掉电的板子是真的不好查啊

网友:
干净利落。

网友:
又学一招 以后碰到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谢谢分享通病! 让我们这些菜鸟也能通病修机器!

网友:
感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好像蓝天代工的板子都有这种芝麻官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蓝天代工的板子问题多

网友:
这修了有4片这种 问题 ,不单单这个型号,案例 也有人很早就发过。已加分。

网友:
功力深厚,一针见血,这个秒杀,看得我虎躯一震

网友:
蓝天代工的破机器越来越多了, 机械师 未来人类 等等

网友:
这款机和战神的机都爱坏小6脚的芯片

网友:
V感谢分享,给愿意分享就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蓝天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

网友:
蓝天代工的都有这通病。。。。

网友:
以往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坨焊锡,还没有出现返修过。

网友(2019-09-01):
很多神州的主板也是这些6脚小芯片坏了

网友:
神州掉电我也很喜欢修,K72的管子随时有备货。

网友:
PQ64 PQ65 PQ67 下次遇到这种机器也查查这个地方

网友:
马上能想到管子问题,功夫深厚。

网友:
上次我也修过一台。不定时掉电!修了很久没搞定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通病那个故障PQ67性能不良导致的掉电楼主真棒!

网友:
记得蓝天的6脚管子老爱坏

网友:
我记下了,下次遇到就知道了呀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看到好多这样问题的机器了

网友:
5/6管子的我到现在还傻傻分不清咋区分

网友(2022-08-25):
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