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G750SJ USB进系统后不能使用

楼主(2018-11-19):
求助华硕G750SJ USB进系统后不能使用 不进系统能正常使用可以进PE 但是进PE后外接键盘和鼠标就不能用了 USB 就不起作用了 不进系统USB鼠标键盘U盘都是正常的 已经刷过BIOS 有修到过的大师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先装系统试试啊

网友:
估计不是系统的问题,因为在PE下也是如此

网友:
系统或驱动问题,建议换下试试

网友:
做win10就好了

网友:
USB3驱动没有安装都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USB2.0能不能用

网友:
那至少USB2.0也应当能用的

网友:
后期的板子有很多不装3.0驱动2.0也不好使的。这个就是驱动的问题。PE版本低!

网友:
查Bios设置中与USB相关选项的开关

网友:
我遇到联想的机器是bios设置的事。

网友:
我遇到过应该重装系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