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用原装电源不亮灯不充电

楼主(2018-11-19):
接到一个15年的A1465的机器,主板没有进水,按开机开关屏幕显示一个红色的电池标,用原装电源不开机,但是用电流表灯就能亮,也能开机,还能充电。用原装的不能亮灯,也不能充电,之前遇到过一台A1466的,故障现象一样,换了SMC跟充电芯片都不行,最后退了,这个又是同样现象,应该有很多高手们遇到过,再此望高手们指教一下。或者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不是电源适配器的事吗?

网友:
不是适配器的问题,主板的问题,拿了另一台机器原装的适配器,插上不亮灯,但是哪一个外面称是原装的(非原装的),就可以亮灯,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