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4E360怎么拆机

楼主(2018-11-19):
这个显示器怎么拆机啊,拆半天都拆不掉,,,,有知道的大神告知一下哈,不胜感激!!!

网友:
蓝色边边那里翘呀

网友:
见缝 就翘!这 方法 通用 !

网友:
拆开了,,,,,不要拆底座,,,,,,,,,,,,,

网友A:
在我这里,没有拆不开的笔记本和显示器  最后,大不了暴力肢解!!!

网友:
一般就是有螺丝的,要先拆掉,剩下的就是手撬了。。。。。。。

网友:
沒螺絲就是用蹺開的

网友:
从后面蓝色框和白色背盖之间的缝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这里,没有拆不开的笔记本和显示器  最后,大不了暴力肢解!!!

暴力拆解过一个带外屏的 ,和内屏粘一起了,直接干碎了

网友:
维修的不懂拆机。。客户见了都不专业呢

网友:
我第一次拆这个显示器都把边框敲破损了

网友(2019-01-01):
只能撬,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单点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