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技嘉B75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11-19):
首先测试
1.有3.3V待机电压
2.I/O引脚正常跳变
3.测到-SLP_S3时,发现电压变高,又瞬间拉低。
4.查电路图,由待机电压上拉
5.吹起该引脚,测对地阻值,脚没短路,焊盘短路了。
6.在测3.3V待机电压,也短路了。
7.范围有点大,捋捋
8.先拆了3.3V待机电压旁边的输出脚滤波电容,不短了,意外中的一击毙命。
9.换个滤波电容,修好了。

总结
短路了,还有正常的3.3V,因为滤波电容没完全坏,只能通过拆断电路来确定了。

网友:
内容前后有点乱,。,。,。,。,。,。,。,。,。,。,。,。,。

网友A:
维修点能拍个照片吗?这样更清楚

网友:
有照片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点能拍个照片吗?这样更清楚

好吧,,感觉步骤够清晰了,就两个位置,一个3VSB,一个IO脚

网友B:
技嘉B75系列工厂维修案例!冰山一角,送给你们!

更多案例联系QQ:60109807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B75系列工厂维修案例!冰山一角,送给你们!

老板,好人啊,感谢你啊啊 啊啊啊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好精练,

网友C:
短路还有3.3v   修出来不错   二楼的故障案例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还有3.3v   修出来不错   二楼的故障案例很给力

不是短路,是阻值特别低,接近短路

网友(2019-01-20):
回复是一种美德,看到帖子就想说上一句,学习学习

网友(2019-03-22):
我就是这情况

网友:
思路挺好,谢谢分享,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要是有照片我们还能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好精练.....................

网友(2019-05-08):
维修点能拍个照片吗?这样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