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显卡供电小板上的两个16脚芯片型号

楼主(2018-11-19):
联想y450显卡供电小板上的两个16脚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A:
显卡供电有小板吗?具体什么上图给大家看

网友:
这就是显卡供电小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有小板吗?具体什么上图给大家看

这个,我电路图上没有这个小板的图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的吗开机掉电?

网友:
是的,把它拔掉,开机,主板自检成功,插上开机立即掉电

网友A:
通病呀,换转换管,那个两个是pwm电路的上下管

网友B:
这个小板有图纸 你在论坛搜索下 没有明天Q我 我给你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板有图纸 你在论坛搜索下 没有明天Q我 我给你找一下

下载要积分,我没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呀,换转换管,那个两个是pwm电路的上下管

叫什么型号?

网友A:
黑胶那里那个换找个n的换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胶那里那个换找个n的换上就行

唉,注册这个论坛太晚了,我把pu2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胶那里那个换找个n的换上就行

到哪里可以拆一个pu2?

网友:
n管呀,到处都是呀,随便找个板pwm电路就有,你不是修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