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夏普投影仪拆机看损坏部件

楼主(2018-11-19):
问题:满屏黑白点。

背面接口位置

型号

主板正面照

正面照

主板背面照

问题部件

拆下问题部件,不修了因为没法修。此物乃dmd芯片坏的很多,长得很像amd cpu吧。如果弄错版请评论下我好删。

网友A:
这个DM芯片坏的好多,特别是国产的投影仪上面,坏的更多,这芯片挺贵的,好几百大洋呢

网友B:
就指望这个dmd混世来 结果坏了  大几百咋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DM芯片坏的好多,特别是国产的投影仪上面,坏的更多,这芯片挺贵的,好几百大洋呢

确实,拆着玩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指望这个dmd混世来 结果坏了  大几百咋修啊

不修不修,拆着玩儿。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导致的,这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这个坏了就放弃维修吧   这个换了维修价格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