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小板维修

楼主(2018-11-19):
昨日,一客户送来一工业主板。 主板非常小,只比巴掌大一圈。    电源接口也非常特殊,小六针接口。  客户既不知道供电电压多少,也不知道六针都是做什么的。  能提供的只有一张手机拍摄电源线接口图片。
于是报价两百,客户同意,开修。

仔细把小六口线路测量一翻,外接上电源,由于不知输入电压多少,先加12V,结果电流表纹丝不动。 于是升压到15V,电流表电流立马跳到0.3A左右。 仔细量主板各电压。 发现15V经过降压电路降到12V. 12V再通过待机芯片转换成3V,5V. 主板是自动上电,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 唯独CPU供电没有。 于是继续升压到19V,CPU供电还是没有。  看来问题就是CPU供电坏了。 仔细测CPU供电电路,最后发现是一贴片小电容短路引起CPU无供电。   拆掉就好了。

整个过程也就二十分钟。 心里很高兴,想着晚上又可以吃吨饺子了。   结果客户一句话,就把我的高兴降了八成。   客户来的是两人,其中一人闲聊对另一人说,回去报1000.

晚上吃饺子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 我是不是太善良了?

网友:
这种工业小板,设备都是很贵的,你的报价太低了。。。。

网友:
工业设备,一般都是要修上的,不修生产可能就会停,,所以价格不能以家用电脑来报

网友:
工业设备报价 没低过500,除非接同行。200同行我都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