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 刷bios 电压问题!

楼主(2018-11-19):
如题,用夹子刷w25Q32bv(ASUS k55dr )编程器上有5V 3.3V  怎么用啊  默认刷 就写操作超时失败!求教 如何操作!

网友:
电压是1.8v的。最好万用表量一下,3.3v量出来估计是1.8v

网友:
我用的就是341

网友A:
用夹子在线刷8脚芯片是很不靠谱的方法,何况你这个几块钱的编程器,几百上千的编程器用夹子刷都是靠不住的,还是老实拆下芯片来刷比较合适。
你这个刷25Q32要很长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夹子在线刷8脚芯片是很不靠谱的方法,何况你这个几块钱的编程器,几百上千的编程器用夹子刷都是靠不住的 ...

4M的不长,我刷路由器的16m都没问题

网友:
又见土豪金,那个5V不要管他。正常就是3V的。最好是拆下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