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款1466与15款1466硬盘不通用解决办法

楼主(2018-11-19):
如题,手里一台1466 (820-3437-b 4代U)在win7下拔掉电源卡死。电池模式重启进WIN7死机,装WIN7死机。在苹果系统下正常。基本是因上15款1466(820-00165-a 5代U)的硬盘引起。换回13款原装硬盘就没问题了。用15款硬盘的话需在WIN7系统下电源管理 ,平衡,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中的pci express改成 中等电源节省量,就OK了。

网友:
换硬盘还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小窍门很实用啊。见到了,下次碰到就一下解决了。不知道真的会搞死人的。苹果的兼容性不是一般的有问题。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没有遇见过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记得几年前不知道原因的时候换了个硬盘差点搞死

网友:
你这还算好的了,我上次客户换主板,用的14年的主板去替换15年,毕竟便宜不少,结果就是卡在WIN10界面,因为客户只有一个系统,进MAC系统啥样就不晓得了,最后只能换15年主板了

网友: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小窍门很实用啊。见到了,下次碰到就一下解决了。不知道真的会搞死人的

网友:
收藏了  学习了  这种问题 以后遇到了 我也试试

网友:
这种方法也能研究出来,兄弟是有人在售后嘛???

网友:
这问题能找出来   是有人啊   厉害了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
留着遇到就能用上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苹果就要让客户用原装。。。。。。。。。。。哎。

网友:
我还一直以为只要能插进去就可以用的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问题还真得知道,否则搞死人

网友:
多谢分享检验 ,学到很多

网友:
喊真没遇到这种情况,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终于有人发方法了

网友:
这个可以 在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给愿意分享就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好主意,以后遇到了要有经验借鉴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啊,不知道的,真的会搞死人,谁会想到这一点呢

网友(2019-11-14):
换原装硬盘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吧 没遇到过

网友:
很有用,谢谢分享,如果遇到就可以秒了

网友(2022-01-11):
SSD不通用?????????????????????????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装系统不是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