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捷威Z06电池自己换电芯充不进电

楼主(2018-11-20):
先拆掉原来的18650电池,然后接上新换的18650,胶粘后装机,插电源开机后提示充电,过了一夜还是百分之五,但是充电灯变蓝,拔掉电源以后电池也能坚持20多分钟,过了两天不行了,现在开机一直显示百分之零,请指教

网友A:
要用专业工具恢复里面的加密数据

网友:
锁死了,要用工具解锁的,换电芯的时候保护板不能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专业工具恢复里面的加密数据

你有没有工具啊,帮我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