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0):
FDI貌似除了空焊,没人遇到过短路的样子,这应该就是桥短路吧,各位大神。
问题

网友:
这个内容少,可以自己看规格书,上面也有介绍

网友:
FDI除了桥就是CPU,信号线没什么大电流,不会说因为主板过流烧穿PCB引起的和接地层短路。所以,CPU和桥里面看情况二选一或者全选了。

网友:
一般还是开路的多,,,主要是开焊

网友:
开路和断路。桥坏,就这几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