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信号循环跳水

楼主(2018-11-20):
IPHONE7 信号循环跳水

使用中突然无服务,顾客全部抹掉后无法激活,爱思刷机报错。重做基带电源,并在接地通病飞线后成功刷机并激活,装卡试机4G信号正常。接打电话正常。
结果在后面的测试中发现,信号在2分钟内,从刚开始的4G保持1分钟后突然无服务,之后又重新从1格到满格。整个过程大概2分钟左右,一直这样循环。
考虑到可能是顾客在使用过程中有摔,更换19.2时钟和大小射频故障依旧。
但是在充电的时候,信号一直很稳定。

论坛大神有遇见过这样的故障的请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8-12-6 19:06):
搞定了,把上家换基带电源时吹掉的R5601 C5601补上,重新换了大小射频和接受前端OK了

网友A:
这个不排除是 天线导致的跳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排除是 天线导致的跳水

主板装其他机子壳试过了,一样的跳水,只有充电的时候不跳水

网友:
换u2试试,u2和充电和基带都有关系

网友:
通话中信号正常,不跳。挂机之后又开始了

网友:
调谐器检查一下 包括它在主板上的内联座

网友:
那就是4G的问题,通话正常就说明2G正常,重点查4G

网友B:
更换电源没 有些需要更换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啊

网友:
查u2和2G信号

网友C:
查一下FL6703_RF的阻值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FL6703_RF的阻值和电压。

这个电感2端开机电压都是3.0V,阻值3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源没 有些需要更换

基带电源,19.2晶振,大小射频都从ID板搬过来的

网友:
这故障真是够奇怪,充电时不掉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但是最后没有找到问题,放弃了

网友:
原来是自己搞出来的故障啊 哈哈

网友(2018-12-25):
同样的问题还没找到解决方法,希望能解决没发现有掉件

网友:
充电信号好,是因为插数据线时,用的是辅助接收,相反的充电信号不好,是辅助接收有问题

网友:
看样子修机还是要注意细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