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楼主(2018-11-20):
          联想B470笔记本
客户拿过笔记本说开机不显示,打发客户走后拆机   直接上图

铁壳上边小管烧毁,取下坏件底下吸盘已经掉了 懒得飞线   直接移花接木把一组全部移动下来

直接连铁壳全部移下来一套

然后插电流表待机正常

接开关开机   正常亮机

本以为到这里就好了  没想到装机接上用品之后发现问题   卡在界面动不了

就是这样不动

内存换过  电池放过电  硬盘换过  不装硬盘进PE也是卡在PE界面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系统

网友:
管装回来,cpu应该坏了,换个cpu看看

网友:
是否双显卡或双硬盘,有坏的都会卡注。我上次那个就是一个固态硬盘坏造成的

网友:
不过我那台是Y460

网友:
CPU 也烧了  换个CPU就可以了 通病

网友:
cpu有问题,一换就好

网友:
连PE都卡还换什么系统,BIOS 刷屏看

网友:
CPU坏了 这个机器CPU供电 集显供电铁盖烧咯都容易坏CPU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  。CPU也跟着烧了

网友:
先把管更换一个新的,如果还是卡住,只有换CPU试试。

网友:
估计是CPU的问题  换CPU了吗楼主

网友:
就烦这种  修亮了还有别的故障

网友:
cpu坏了,百分之一百

网友:
这个重点先换个U试试

网友:
管子烧了,这个有时CPU也坏,,,,,,,,,,,

网友:
换颗低CPU  用一组供电也行 哈哈哈哈

网友:
有可能CPU坏.....换个试下

网友:
看到这个型号就下意识的想到铁壳,CPU.......

网友:
感觉不是cpu吧,都能进bios,也能过北桥到启动修复,进pe也卡住了,可能是南桥问题,南桥是管理硬盘这块,测下电压,不行就上焊台给南桥加焊了

网友:
明显CPU挂了
,核显挂了!这个机器我还没修过CPU活下来的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 感谢大家 是CPU坏了 因为我之前换过I5和I3 CPU都不行 后来拆了一个机器上的低频I3才可以的 有版主看到的话 麻烦把我的帖子移到已解决区域

网友:
这个主板烧这样,一般CPU也是坏的

网友:
这坑逼机器相信大家都知道换CPU 不是点不亮就是卡LOGO 遇到很多次了 关键好多因为还要换CPU客户放弃维修 白忙活!

网友:
换个cpu应该就好了。我碰到过。。。。。。

网友:
470 每次都要修两次 都是心惊胆战的 修第二次

网友:
这个肯定是CPU坏了看见过很多了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就CPU供电很容易烧,还会烧CPU,供电修好换CPU就OK了

网友:
还是原位置装芯片,可能还是供电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