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20四分屏的维修

楼主(2018-11-20):
联想E420四分屏的维修 ,如图所示,四分屏,仔细看屏幕发现屏幕不是平分的四等分,左边两长些,右边短点, 论坛上说切断屏线接口13脚可修复,试了一下故障一样还是四分屏,心想是不是显卡问题吗,拆开看发现是集显,换了个CPU试下还是老故障,沉思,那换个屏,或者屏线试下吧,先插拔屏线,咦,还真不四分屏了。修复后照片
补充:1,此机四分屏时,进系统看不到开始菜单,鼠标管不了机
           2,花屏现象是,进桌面之前不分屏,一进桌面界面就四分屏

网友:
没遇到过呢,张知识了

网友:
是屏那侧的插口松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A:
怎么好的  迷茫中  换屏还是换屏线呀

网友:
这个 感觉是屏的 问题  高科技的额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屏线问题

网友:
真是奇葩故障。从来没见到过。开天眼了。

网友:
这种是不是屏幕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的  迷茫中  换屏还是换屏线呀

不认真阅读文字哈。:jingxia:楼主说了是插拔屏线后就好了。从易到难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都先换张屏看看先,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学习了

网友:
显卡会不会影响四分屏或者显存。。。屏也会吧

网友:
我没遇到过这种的

网友:
但第一感觉都会想到是显卡有问题,不过楼主是重插屏线好了,,

网友:
只碰到过屏线接触不良会屏幕发红或者发蓝的,还没有碰到四分的

网友:
如果是屏线问题,为什么进桌面前不分屏,这个有点想不通。

网友:
屏数据,码片的多

网友:
之前华硕k42的机子上遇到过!

网友:
碰到过东芝一款问题很类似 不进系统没事 进入系统四分屏 均分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花屏现象是,进桌面之前不分屏,一进桌面界面就四分屏 插拔屏线好了,不可理喻

网友:
刚刚看的时候还以为是显卡呢?谁知道是屏线的问题,真的是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现实说明  屏线接触不好  各种问题

网友:
四分屏   好久米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了

网友:
花屏并不是显卡问题,E420显卡没看到坏过。

网友:
最后屏线接口13脚有断开吗?

网友:
这种故障碰到就是捡钱 恭喜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的楼主,谢谢了

网友:
遇到过两分屏的,屏的问题或屏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