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打游戏掉电

楼主(2018-11-20):
版号 6-71-W65S0-D02   机器拿来的时候 客户说打游戏会断电   我接上我的适配器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掉电 把独立显卡停用 在测试不掉了 然后检测性能一测到显卡就自动灭掉了也不报警  拆机测试Q5   PQ32 PQ1 那几个爱坏的管子都是正常的   刷BIOS 故障依旧   但是掉电的时候 电源会短路一下然后掉电   我把他的适配器拿过来 一看19V4.74A   .   店里有大功率 6A多的接上 测试都正常了  .................... 这个搞了我两天测这测那的  结果居然是这么个毛病

网友:
哪你怎么收费的。。。。。。。。。。。。。。。。。。。

网友:
肯定是高价卖适配器,你拿他的适配器怎么不看下,象这种机子电源一般都6A以上的

网友:
浪费时间又不好收费啊

网友:
这种问题是怎么收费呢 要是这样好了就好 不好 客户拿回去不行 你再让他换个适配器 他会愿意?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修的地方坏了 客户的适配器是好的

网友:
你这个难道是别人的适配器坏了。你这收不到钱吧

网友:
经验啊     我有个机器掉电:  到时候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机械师一般的电流都很高

网友:
这个收费时说看你的水平了,,,,,,,,

网友:
头几天弄了个深海泰坦X8TI  9点几A的电源  我 靠 这A数 太大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深海泰坦,l进水。修好之后拿回去又不行了!

网友:
他的适配器拿过来 一看19V4.74A   .   店里有大功率 6A多的接上  好了,我在想这个如何才能合理的收些费用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