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求助 显示器奇葩问题

楼主(2018-11-20):
如题 ,求大师指点
显示器为杂牌机子, 型号 222KX     C244WG
此事原故障为黑屏, 检测发现电源板有问题,更换电源板后。测试正常装机,但是问题来了。
装机后 黑屏 情况 如下

插上电源后会浅浅黑屏  直到全黑屏  背光是亮的。
往上抬1CM  会恢复 。

放到一起 又黑屏 。
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如果不是屏线松动的话,那这就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屏幕坏了吧

网友:
                  先嚓嚓屏线,不行就换逻辑板。这种大部分都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和铁壳接触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和铁壳接触对地了

不是 往上抬1  CM  左右   显示是正常的   跟后壳合一起 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屏线松动的话,那这就是屏本身坏了

不是 往上抬1  CM  左右   显示是正常的   跟后壳合一起 就不正常

网友:
液晶面板受挤压了。估计要拆开检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之类的是否顶到了

网友:
那就先拆开,分别挪动屏、驱动板,,看故障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