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掉电求助

楼主(2018-11-20):
联想E450,上电0.16瞬间掉电,板号nm-a211,没有图纸随便跑了一下,发现就CPU供电没起来,bios已经刷了,这种五代机器没什么入手的方法,有不有老兄修过的给点思路  ,谢谢了

网友:
电池拔掉试试

网友A:
那二级转换电压都出了?

网友:
电池这些都拔了,最主要还是主板电路的问题,后极电压也没测到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二级转换电压都出了?

出到显卡电压了,后极电压有的,不过掉电太快乐,没示波器测不准

网友:
3V 5V 电容先干掉 其他再说!三板斧中 第一斧!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到显卡电压了,后极电压有的,不过掉电太快乐,没示波器测不准

二级转换电压,不是说显卡电压

网友:
没有供电,查下CPU的供电,开启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