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开机慢

楼主(2018-11-20):
x450cc 开机慢,没次刷完BIOS就好了,过几天又变慢,只要刷BIOS就会好,BIOS芯片也换过,但是就是就不了多久,之前有换过桥和EC,像这种故障我遇到好几台都没有解决,求大神指点下该查那些地方?
刷BIOS

网友:
怎么个慢法? 慢到什么程度?开机需要几分钟,刷BIOS以后好多少? 是每次都能开机还是有时候开不起来?

网友:
开机慢的时候, 最小系统法,排除一下是不是外部设备不正常。

网友:
这种还真是有哦

网友:
改ME或者TB买原厂bios。。。。。或者在线升级bios试试

网友:
用原BIOS合成一下试试

网友:
有原厂BIOS

网友:
时间有无也慢下来。慢是亮机还是反应。。

网友:
BIOS没刷对就会这样,论坛下载个合成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