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ipadair拆机技巧

楼主(2018-11-20):
求ipadair拆机技巧 这个屏幕有点贵有什么”技巧吗?
技巧

网友:
这换要啥技巧呀 吹风机吹几下弄下来了

网友:
拆平板不建议直接使用吹风机吹,温度掌握不均匀会把屏背光搞坏的,可以找一下专门拆平板的恒温加热台哦!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吹的,然后用硬一点的卡片慢慢刮胶,很少把屏挂碎

网友:
加热,撬,关键是注意返回键右边长边那边的排线别弄坏,触摸屏开了再液晶屏再下排线罗丝。网上有图自己找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后盖边。 热了可以用刀片慢慢翘起来一点点。 然后上塑料卡片。不过我都是自己削一次性筷子来拆。 加热不软。不伤屏

网友:
我直接二百多热风枪边加热边用划片慢慢划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弄个热水袋,先把屏幕加热,然后把iPad垫在热水袋上操作保温,iPhone也可以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