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待机高不开机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8-11-20):
昨天客户送来的,说关了机器第二天用就不开机了,我通电测试,发现待机0.22,明显偏高,按开关没反应。直接拆机,测3.3和5v阻值正常,通电发现PU401发烫,直接拆了换了一个,老样子,看来不是芯片问题,看图纸发现5脚LDO对地了是+3vLP,去的地方太多,直接烧鸡打法,发现声卡热,直接拆了,测试不短路了,通电OK。

网友A:
声卡热还能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热还能工作吗,

外围模块电路出问题一般不会影响核心电路

网友:
你这还算好的   昨天碰到板层烧穿的   唉  白费功夫了

网友:
+3vlp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网友:
声卡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