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报69,

楼主(2018-11-20):
1155主板,I3 2120 CPU ,最小系统,开机卡69,内存,CPU均用好的替换过,可排除,小白一个,请高手指点指点。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刷BIOS 试试 手上先要有个编程器

网友:
谢谢,
编程器手上有,问题是主板是随设备进来的配套国外厂品,BIOS可能无法获得(起码是相当难),主板上无任何型号标示
应该是专用板,除刷BIOS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故障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