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4v 和三星510r5e触摸板不能用,求老师傅指点!!!!!!

楼主(2018-11-20):
今天来了2台三星的,都是装完系统触摸板不能用,键盘上的开关能用但是触摸板还是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通病,还是有点怀疑bios…

网友A:
装完系统不能用 为啥不考虑驱动呢

网友B:
PE里面是正常的吗,看看BIOS里面是否关掉了触摸,或者安装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完系统不能用 为啥不考虑驱动呢

驱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里面是正常的吗,看看BIOS里面是否关掉了触摸,或者安装官网的驱动试试

进pe也是不能用

网友:
官网看下 驱动

网友:
想问下这个问题解决没?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