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700-11isk通病

楼主(2018-11-20):
联想YOGA 700-11isk通病 声卡杂音 每间隔一秒 “嘟”一声 恢复BIOS 重装系统和驱动都不行 换了喇叭也不行 最后换声卡芯片解决 碰到三台了 芯片型号是ALC3240
芯片

网友:
这么高端的货也会出这种奇葩

网友:
原来y700遇到过 不过以为正常呢

网友:
还没修到这机器

网友:
YOGA各种奇葩毛病

网友:
我有一台Yoga900的机器之前是电源不开机,换充电芯片好了,但是客户拿出去好像也有这声音,让他先用着,不习惯的话在看看是不是这芯片坏

网友:
兄弟 你手上有没有技嘉965BIOS内存专用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这机器 ,先看看,多谢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第一次遇到。

网友:
通病最好搞,修前先搜索

网友:
yoga
高端机 ,也会出现这种bug,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

网友:
联想YOGA
这本也会出这问题

网友:
YOUGA这种机器就是奇葩问题多啊啊

网友(2020-09-09):
新机器就有这样的毛病了

网友:
看楼上很多人评论yoga高端机,新款yoga公共点短路的我都不知道多少台了。质量是真不行,有些刚过保没多久。

网友(2020-11-09):
感谢分享,我这一台开机喇叭擦啦擦啦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