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32K20JD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20):
海信LED32K20JD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海信LED32K20JD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海信LED32K20JD电源5338板,主板5340板。故障为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测量电源板有12V输出,反复按遥控开机键主板输入电源板的开机信号电压为零,故障在主板,测量N8[DC-DC转换块AIC2862-5]时发现有12V输入无1.26V输出,CPU内核1.26V无供电是故障根源,测输出端对地电阻[RX1档]大于5欧没短路,因手头没有AIC2862-5,用DC-DC模块代换成功,付出就有收获。写出与大家分享。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万能的DC-DC转换板维修利器,搞维修的常备神器!

网友(2019-03-31):
这款机器的通病了、这主板有几种、都是烧这一块的DC-DC芯片,后期都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