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维修 联想E460 从整板无电到出了个假的VCC_SA电压 6代CPU

楼主(2018-11-20):
图纸维修联想E460 不触发到缺电压  6代CPU
江西赣州 迅维快修店

同行拿来联想E460  板号BE460  NM-A551

新款电脑,查得刚过保修。6代CPU   板载单CPU  独立显卡   DDR3L 8GB

同行描述:
昨天客户用电脑的时候剩余电量不足只有10%,插电源适配器的时候电源适配器响了一下,烧了,然后笔记本也开不了了

此机无图纸 无点位

现在的现像是:不触发

先拆后盖  退大小电池没有用。
老老实实拆下主板

插可调电源,0.000A
整板没有电

电源口后面,第一个PF1  白色的保险断了
再测公共电压,对地9欧
再测CPU周边有一个电感对地也是9欧

拆此电感相连的上管  PQ407测量,上管击穿,下管暂时没事。

简单的换上管PQ407  再把电源口后面PF1  直接连
我是偷懒把那个坏的上管,放上面,横着罢放,当作一坨锡用

再测,第一个隔保PQ101也是通的,二端1欧。暂时不管它
因为现在有电过去。二端又不短路

通电:0.010A 有3.3  5V

按开关:0.3A电流   不跑电流

测电压:
CPU周边有二个电感 没有电压

再下载一个BIOS刷上,现像一样

看来不是三二下就要好了

现把宏基ES1-572  此机的图找出来,CPU供电芯片是一样的, 是仁宝的,此机是联宝生产的。

点击下面的图,有详细供电标注:

查出是CPU_CORE 没有, 集显电压没有, VCC_SA有电压0.8V   当然其它电压都有
对着芯片NCP81208查条件  输入电压有
发现VCC_SA电压有0.81V  这一路电压是刚才修过的
但是VR_RDY没有电压

也没有CPU_CORE和集显供电VCC_GT
CPU供电暂时不管,先要有VR_RDY

整理一下思路:
按照6代CPU的时序,工作条件满足,只要有VR_ON  就有+VCC_SA
此电压不受SVID控制  然后就要输出VR_RDY

现在没有VR_RDY  不是NCP81208坏,就是PWM芯片坏

PWM芯片是NCP81253M  上面的丝印是CG8
是8个脚很小的芯片。

先查这一路之前换过上管的:NCP81253M,发现相位脚和上管G极之间,阻值只有2欧

拆下NCP81253M  阻值恢复正常
确定NCP81253M坏了

PWM芯片坏了,但是也有0.81V电压,说明这个电压是假的VCC_SA

把第一个隔离管PQ101,N管,拆下,测得是坏了。换一个N管上去:
待机:0.005—0.002A    (之前待机是0.15—0.010)
此时有3.3V 5V

触发:0.122A   NCP81208管的三个电压没有出来。
(当然此时NCP81253M的上管没有装在主板上)

定货,装上NCP81253M,再装上管
开机跑码亮屏。

此时测得正确的+VCC_SA的电压是1.04V     之前测的不对的是0.81V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是不出CPU供电,但是,还是VCC_SA有问题,虽然有0.81V的电压,但是没有出来VR_RDY
细查才发现是PWM芯片PU404也坏了,导致不出VR_RDY
没有VR_RDY,就没有PCH_PWROK  没有SYS_PWROK......

6代CPU的部分时序:

宏基的图纸就不传了,本论坛上有。

此机修过的地方:
电源接口后面的保险:PF1
VCC_SA的上管 PQ407
VCC_SA的PWM芯片PU404
第一个隔保: pq101  N管

 会员43303100鑫豆2023-11-12 20:19
 会员248026100鑫豆2023-11-10 15:53
 会员613900100鑫豆2023-11-1 17:10
 会员209898100鑫豆2023-10-25 22:16

网友:
一看就知道电源不稳定烧的哦

网友A:
原来电源用表测下  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电源用表测下  看电压正常不

原机的电源,我叫同行测了一下,说也是坏了。

网友B:
开始应该就是大短路的问题吧,还是MOS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应该就是大短路的问题吧,还是MOS管击穿?

实际就是大短路,只是保险烧了,上管击穿,PWM坏。隔保也坏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没图纸又没点位都能修好,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C:
一般都是说几系列的桥,老板习惯说几代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说几系列的桥,老板习惯说几代CPU?

Kabylake U  此机没有单独的桥。单CPU      CPU内集成100系列的桥   和台机的DDR4相同系列

网友:
好技术   行天下

网友:
无图纸的难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