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SM-Lx2开机秒掉电维修(已解决)

楼主(2018-11-20):
CPU旁边的Q9-Q10(M2A)的三极管,作用是CPU的温度保护检测的三极管,正常电压1.5,偏低或短路会引起瞬间掉电的故障

由于时间比较紧急没有找到代替管。直接将靠近CPU风扇座的三极管拆除问题解决。

网友:
应该是检测出问题吧,你吹过bios热到检测电阻了

网友:
这个是没吹之前拍的照,将就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