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显示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8-11-20):
我的三星T190开机显示标志画面,然后就反复一下标志画面,一下黑屏,总是这样反复,屏检测了没问题,原先是电源板坏了,换了两块电源板都一样,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图片那个画面老是反反复复!

网友A:
把按键板拔了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板拔了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按键板拔了也一样!初步怀疑驱动板问题,就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拆按键板,不行就刷,三星显示器最喜欢大家来刷他的。

三星 T190.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板拔了也一样!初步怀疑驱动板问题,就不知道怎么修?

查驱动板dc转换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刷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