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楼主(2018-11-20):
a1466 15年款 开机250ma掉电 反复几次后上到1.7a风扇转一下掉电 然后28ma不动。公共点8.6v 3v42 3.3v待机正常 其他电压上去掉下来 5v用示波器测的波形如下 怀疑漏电保护 可是没查到那里有问题 求助高手

网友:
示波器都这么古老了,应该是老司机了,换电容先吧,这个波形有点象电容坏了,只能试试了。
想问一下,这个波形是5V的吗?不相信你就没有搞错,难道不是3.3V吗?我可看到是3.3V的。

网友:
一般是大电容还是小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