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8-11-20):
(图片)

网友:
文字呢?全图啊?

网友:
就几张图解说都没有。

网友:
发这几张图,有什么意义,没有维修思路,维修过程,维修结果。叫别人去猜?

网友:
哈哈这样也可意思很简单就是一戴尔机器我修好了啥问题你猜

网友:
最后不有个电路图么,转换管烧了应该

网友:
看到这个让我想起一句话,开局几张图下面全靠编

网友:
PQ1漏电导致二级电压开启信号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