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看看这个怎么代换

楼主(2018-11-20):
这个1124个人110这两个是什么东西,用什么可以代换,我淘宝上搜1124贴片搜不到。

网友:
保险丝 排除短路直连的干活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直连也没问题,也可以量一下两端的电压,买个耐压更大的就行,电流2.6a的最常用

网友:
吹下来,直接一坨锡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