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78上电掉电求助

楼主(2018-11-20):
技嘉GA-780T-D3L  上电掉电。  掉电之后不能再上电了。  强制可上电。 上电量各电压都是正常的。 量IO电压检测脚也没问题。 IO已换过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高人指点下呀

网友:
主板上面应该有两个BIOS调换下试试,另外有的主板内存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上电即掉电,测绿线是否为低,为低是主板保护或电源保护。拔了4PIN重开电源试下是否会掉电,不再掉就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另外AMD平台电池最好要上,有些板没电池也可能出现奇怪问题

网友:
查主板供电电路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微短路也可以引起。

网友(2019-01-26):
我的是上电秒掉   强制上电测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马

网友:
可强制上电,应该没有短路。重点检测EC的12V--5V电压检测对不对,这应该是你主板的故障点

网友:
给个EC的PDF截图,大家好分析一下

网友:
CPU供电可能短路保护了。。。。。主板保护和电源保护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量一下IO 的VIN应该会量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