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uj 待机RT8249c发烫!

楼主(2018-11-20):
华硕x555uj  待机RT8249c发烫!淘宝买个新的跟换后测量19角脚vlck短路,8脚3.3v也短路,断开3.3v电感测量芯片只有12脚有19v输出,其它脚均无电压,不知道改该怎么弄了!如果烧鸡的话vlck该多少付伏电压烧,接那烧?本人小白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上下管拆了也短

网友:
另外芯片14,18脚也短路

网友A:
没换芯片前电脑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芯片前电脑能触发吗?

不能

网友:
上下管有击穿吗?

网友:
小白 路过看看,学习下,,高手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