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560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8-11-20):
昨日,朋友给个DELL笔记本维修。 通电测试,大短路。 挺高兴的,因为大短比较好修。三下五除二拆机,通过一翻测量,发现有一贴片小电容短路了,拆掉。 再插电流表,待机0.01, 正常了。 以为这好就好,随手按下开机按钮,结果电流显示0.02定住不动了。  换个性感的姿势再插一遍,还是一样。 看来我低估了此板的难度。   由于白天店里挺忙的,于是带回晚上加班。

回到家里,下好电路图,开干。  通电,按开机按钮,测量各电压,发现只有3.3V_SUS   5V_SUS   1.5V_SUS .   而3.3V_RUN   5V_RUN ,桥,CPU等电压全没有。

于是测量EC,SLP_S3#脚位,发现为3.3V正常路 又测EC发出的RUN_ON,也是3.3V正常。 继续追线路,发现是15V上拉电阻坏了,并电阻的焊盘也坏了。 补上,就好了。

其实修笔记本只要知道一般工作原理,并且知道上电时序,维修还是很简单的。 就跟回家一样,路近的时间短些。  路远的时间长些,但肯定能回家。

网友:
缺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哈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吗~~~~_999//////

网友:
楼主,你换的什么性感的姿势?下次我也学下,万一能开机了,哈哈!

网友:
也不是所有机器都能修好 10个修出来8个就很好了

网友:
不懂时序啊

网友:
就跟回家一样,路近的时间短些。  路远的时间长些,但肯定能回家。惊。。。

网友:
其实  好多问题  都是拿放大镜  看出来    尤其是修手机的

网友:
那只是你没遇到复杂的吧,有些机器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世上本来就不存在百分一百修复率的人,只要十有八九能修好的就非常不错的了。技术加细心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楼主的比喻真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