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AMD原装风扇, 消除一下噪声

楼主(2018-11-21):
这帖子我也不知道该发到哪里。是AMD风扇的修理。
前段时间 装了150套二手电脑,intel 80台 amd70多台。
考虑到成本,就淘宝买了2箱子原装风扇,3元1个的。
噪音大嗡嗡响的,就当垃圾扔在那里。大概还有30多个。

闲得无聊,就拿出来研究一下。看看为啥响。
拆一个AMD的原装4针扇。
富士康代工。4针调速性能秒杀超频三青鸟。

拆开封签,发现是封死的。

裁纸刀,直接挖。
发现有一个圆形尼龙垫片。

去掉垫片,发现转子会往下落,挨着定子座。这垫子作用很大。
再往下挖,发现了塑料卡簧片,圆形。如图

用镊子取下。露出滑动轴承套。

这样就可把扇叶直接拿下来。

这是标准的滑动轴承。
滑动轴承成本低,噪音低。但是时间久了,容易磨损。
把风扇正面朝上,转动时发现噪音很大。倒着,风扇冲下时,发现噪音消失。
仔细想想原理,应该是朝下时,扇叶因为自身重力和旋转的离心力,扇叶距离底座比较远。
也就是说,把它原来的转子和轴套的位置,偏移了一点。这样原来的磨损点,就不存在了。
这样表达,还真费劲,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
下面是解决方法。

加粉用的碳粉瓶。它耐磨 光滑,厚度也适合。
剪掉一块,把上面图中 2号 那个定位尼龙垫 替换掉。
原因是那个尼龙垫太小,一会我们要用胶水把它封起来,
太小的话,胶水容易跑到轴承里面,就惨了。
————————————————————————————————
用剪子剪一个圆形,跟挖的那个孔大小差不多就OK。

先给风扇加点油

扇叶盖上。圆形塑料卡簧片,安装上。

剪好的碳粉瓶垫子 盖上。

开始用胶水封上。
拿出AB胶水。

用胶水全封住。这胶水固化,需要一定时间。
按住扇叶,把它按到最下面,按不动为止,让它距离底座最远。
这样,原来的磨损点位置,就偏离了。

点根烟,加热:lol,固化速度快些。
胶水很快固化。扇叶和底座的间隙,已经加大。
再加电试,很静音。
自己摸索的土办法。纯属无聊打发时间。
个人比较喜欢原装扇叶。因为可以调速,调的十分静音。
10块钱的莲花扇怎么也做不到。

这是超频三 可以调速的4针莲花扇。青鸟4,要40元了。
原装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垃圾。

网友:
哥们是真的闲啊

网友:
一个风扇,都可以发得这么有技术含量。维修,事无巨细!

网友:
精神可嘉。工匠精神也不过如此。谢谢大师。

网友:
哥们真的闲的没事干啊。我最多扣下来加点油就可以

网友:
全当休息娱乐吧。风扇不值钱,但它的原理,也很复杂。

以前有个同行,问住过我。他说这风扇是怎么启动的,芯片是怎么调速的。
启动时的旋转方向,是怎么控制的以我目前的电子知识,我还解释不了。

网友:
生意不忙找点事做!

网友:
用不上这么复杂,这种风扇拔出来直接上油就行了

网友:
5块钱的风扇,干出100块钱的效果。。风扇马上就要涨价了

网友:
笔记、本的风扇没研究下   加了油有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