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台式机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8-11-21):
自己装了一个机,一个月出现了数次蓝屏。都是吃鸡和穿越火线的时候蓝屏。可以通过furMark和prime95。20分钟不蓝屏。最高功率400w电源WD600。额定功率600w。显卡GTX1070稳定最高80度。CPU最高70°。电源硬盘已经更换。实在是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求师傅们指教

网友:
考虑内存的问题,装了几根内存条那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驱动问题或哪些驱动有冲突,要慢慢试哪个驱动版本稳定,最好不要打最新的,也可以找个好点系统重装下。

网友:
我也赞同3楼意见,驱动不要最新的,不同版本试一下。

网友:
建议你把多条内存拔掉重新插一下,或者单条试一下,二重新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