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8开机灯亮屏不显

楼主(2018-11-21):
新手大神们别喷啊,老客户送来的机器放下就走了,拿到手后发现新屏幕和主机是分离的,开机看手机屏幕屏灯亮屏不显,怀疑应该是客户换新屏导致不显,拆机看主板没有进水没有维修过,也没有掉件,拿我的好屏测试还是一样,对这样机器没有太多维修思路,也查了很多相关帖子,决定从板子屏叉阻值开始查起,发现

第八脚阻值偏低三十,(忘记拍照片了,这是已经修好的)决定把双电容拿掉直接短接,如图,开机测试屏显示正常了,对这机器没维修思路,欢迎大神们留言。

网友:
电容吗???这个是电感吧!要是电容不得烧屏啊!

网友A:
怀疑有很大的灌水现象 哪有短接电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有很大的灌水现象 哪有短接电容的啊

其实也不一定是故意灌水的,他修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这样理解的,我发现很多维修师傅其实都是半路出家,开始都是只换屏,然后慢慢自己琢磨(xia
meng)着修板,他们没有一点点电路基础,也没有心思去学,手机上的元件,大的一律叫IC,小的一律叫电容,什么电阻电感二极管吧啦吧啦的,在他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

网友:
华为好多手机都是屏接口掉件.....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感 吧,要是电容直接短接不烧屏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感 吧,要是电容直接短接不烧屏才怪

这个也不一定,耦合信号电容是可以短接的,只是不是纯净的交流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