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不装CPU供电都正常,装上CPU掉电

楼主(2018-11-21):
GA-B85M-D3V 2.1,不装CPU供电都正常,装上CPU掉电,不重启,可在再次开机,没有CPU供电,IO检测电压哪里正常。

网友A:
12v 5v检测那个分压检测电阻拆下来量了没有一般都是75k电阻有点异常,直接量电压差个0.几v看不出来。(怎么回复只有金币+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5v检测那个分压检测电阻拆下来量了没有一般都是75k电阻有点异常,直接量电压差个0.几v看不出来。(怎么 ...

非常感谢。有空我再试试行不行,主板留下了,我慢慢修

网友:
装CPU会出电压吗,会出的话查下CPU供电芯片脚位温控信号,它引起会掉电,注意排阻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