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B40-30进系统logo蓝屏A5

楼主(2018-11-21):
        客户拿来电脑开机引导不对不能正常使用,一看这问题之前遇到多,和客户说调试一下就正常了,
        于是进BIOS恢复所有设置,设置成legacy模式,保存重启,出现win7logo了,就这样以为好了,不一会电脑就蓝屏了0X000000A5,
       后期调试了多遍引导,都没好,于是和客户说需要更换系统,客户没什么资料拷贝了几个office文档,
       一般安装习惯进PE,用DG分区后用win安装器安装,可是到了logo过后还是一样蓝屏代码,于是换GUID模式在装了一遍,结果都一样,还好客户比较好说话和客户说今天应该拿不了电脑了,调好通知他
       按理来讲不应该,怎么安装都是蓝屏,内存也换过试了,客户要求win7,于是跳过思路安装win10,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引导,考虑电脑特殊内存GB,特意下了32位win10-1809,安装好测试一点问题没有,
       总结,主板设置好正常的硬盘引导模式,确认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引导win7,估计BIOS有问题,
        由于没和客户报价修主板,所以硬着头皮安了一个win1032位。我是个迅维刚入门的新手,文章能力不太好,内容过于绕,非喜勿喷,谢谢

网友:
硬盘试试

网友A:
客人要求装win7,你装问你WIN10客人同意吗

网友B:
其实就是你不会装   什么 装win7  就给装win10  了

网友:
硬盘mhdd检测前百分之20无异常,

网友:
MHDD检测前百分之30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人要求装win7,你装问你WIN10客人同意吗

和客户沟通好了,客户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你不会装   什么 装win7  就给装win10  了

我觉得和会不会装没太大关系。调试电脑有七年以上了,苹果,各品牌电脑接触的也不少呢。

网友C:
看本网站的这个贴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关于联想扬天B40-30 装win7Ghost系统蓝屏: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93345-1-1.html

网友D:
  还是BIOS 设置问题  恢复以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本网站的这个贴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关于联想扬天B40-30 装win7Ghost系统蓝屏:

https://www.ch ...

ESD和WIM镜像蓝屏,换过内存,系统版本,硬装版win7安装页面进不去也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BIOS 设置问题  恢复以下BIOS

恢复过BIOS多次,可能需要刷BIOS试了,没和客户报价刷BIOS,所以暂时安装win1032位可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