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版号DAGC5AMB8H0 REV.H开机0.45掉电能在次触发维修

楼主(2018-11-21):
昨天晚上收到同行一台DAGC5AMB8H0 REV.H笔记本,故障开机掉电能在次开机,心想能再次开机说明主板没保护,应该是缺电压,裸板测电感阻值正常无短路,接上开关开机测3VPCU,5VPCU正常内存供电1.5v正常,1.05,1.80都出来了唯独集显供电和CPU供电没有,根据广达上电时序先出集显供电,先修集显,集显供电是从PU2产生的,测芯片条件当测到vdd时只有3.3V,查线路是由5VSUS给其供电, 看来是转换电压的问题了,查5VSUS来源, 是由PQ74转换而来。查PQ74G级电压为5.15V,5VPCU为5v,4脚为3.3V不正常应该是5V才对,直接拆掉pq74,更换,开机4脚5V正常了,也不掉电了。一路小跑,维修结束。

网友A:
很老的通病了 这板子超级爱坏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通病了 这板子超级爱坏保修

哦!在迅维里面只搜到英特尔的,amd的没看到不知道这是老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