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SAUS Z97-AR主板插电自动开机无法关机故障正解

楼主(2018-11-21):
更换坏原件实物对应好原件

网友:
有必要这样吗?我们下载你又加不了分,还不如直接发出来呢。别人看了还能给你加点分

网友:
这个什么问题,没看明白。。。

网友:
发的是什么东西啊 图纸还是什么东东啊 说都不说一下

网友(2019-02-20):
楼主,这个到底哪里坏了啊,我也有一张同样的,你发的图片我没有看懂

网友A:
这是我原机的bios,通电就开机,关机后自动重新启动,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更换的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原机的bios,通电就开机,关机后自动重新启动,其他一切正常。

你的修好了吗???????????  透露一下】

网友:
现在自动开机和自动关机和BIOS也有关系了啊,好神奇哦!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同样的问题,自动开机,强行关死之后,开关只有0.4V的电,不能再次开机,最后发现是822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