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楼主(2018-11-21):
一块华硕p7h55-m的主板开机做系统用优盘引导。到读优盘的时候就重启。有的是后能进到pe系统刻好系统。认硬件的时候有重启了,内存。电源。显卡什么都换了。都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能安装系统的时候,你先不要安装驱动,,也可能是声卡或网卡等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