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ALIENWARE 14艰难维修记

楼主(2018-11-21):
外星人 ALIENWARE 14
LA-9201P

初始故障:  大短路

本以为是个小问题,没想到。。。。

拿到板大致看了下,没有明显外观问题。那就烧呗,很快找到故障电容,

就这2颗小电容,不太好摸,干脆全拆了。  (图中红线画圈处电容为后来补上去的)

大短路搞定,上电测试,不跑码。。。。

仔细测试一番,确认故障为 无复位

4代小南桥,你懂得。直接定了2个

东西回来后,心中咯噔一下,来围观一下

丝印直接印在了晶片上,各位有见过的吗?

貌似还是有铅的。没钢网,算了,拿风枪吹吹烤烤。 换

BGA做完后,大概测了下,没有短路,还好。装回刷好程序的bios芯片

上电,嗯?不对,之前没复位,电流貌似在0.95左右,现在只有0.8了。
再次xxoo一番,尼玛,bios直接没波形了

手里还有一个,都不敢用了。先留下,换回原来的桥再看看。时间隔的久了,我怕记错了。

没钢网,植球搞得人想死的心都有了。

换回旧桥,再次通电测试。bios还是没有波形。。。。
难道记错了?那好吧,再测测。
这板子只有图纸,找元件只能大概找找,测量好困难的。
最后测到这里

电阻RC5是没有的,但上面有之前测试的痕迹。一下想起来了,之前这个信号是正常的,
有1.05v的电压。bios确定有波形。

这下貌似更麻烦了,换了个桥搞得故障都变了。硬着头皮继续修呗

继续xxoo一番,发现问题所在,bios芯片5脚电阻不见了。。。

真是无语了,补上小电阻,再次通电测试,好吧,还是无复位,恢复故障了。

继续。。。。最终发现有2点可疑:

1, 复位并不是真没有,而是出来了一点点,大概0.7v左右掉了
2,    桥背后有3颗电容   电压5v为锯齿波
(原波形没有记录,大概就这个样子)

背后电容图:

这里就比较可疑了,因为我查来查去,没有发现桥有5v的供电;这3颗电容虽然在桥后面,但感觉和桥没多大关系。

那就从源头查呗

图中为5v供电,旁边为节点,断开的话,可疑完全断开后级。QZ1位转换mos管,转出5VS电压

待机波形很正常,是一条线。 上电后5v就是锯齿波了。
断开节点,嗯,不能上电了,难道桥用了5v的供电?
看来节点不能断开,先断开QZ1,不能完全上电,波形也不对,这个也不能断。麻烦

锯齿波,表面是5v输出滤波不良,但实际上往往是后级有问题引发的。
这里走了太多弯路,说多了都是泪直接说结果吧

还是这张图   那几颗B++的小电容,补上去就好了。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还真是讽刺。

再测测,复位出来了,看来也没什么问题了。

插内存,屏线,果然能亮机。

补上亮机图

                  滤波电容虽小,但有时候也不能完全忽略

 会员855362100鑫豆2025-9-30 09:50

网友A:
公共点的电容一般不是都可以拿掉的啊

网友B:
其他的大电流一般拆了就好,外星人的这个不知道什么原理,很坑的。手上一个17 R3 的CPU 供电IC大电流,换了IC电压出来了,开机报警7声,BIOS写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大电流一般拆了就好,外星人的这个不知道什么原理,很坑的。手上一个17 R3 的CPU 供电IC大电流,换了 ...

不会是CPU坏了吧。。。。。。。。。。。。。。

网友C:
说来说去。大致你这是公共点电容没补上去导致的无复位???。是5V上管的公共点电容大短路你拆了后没补上所以导致的不跑马。我这样理解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来说去。大致你这是公共点电容没补上去导致的无复位???。是5V上管的公共点电容大短路你拆了后没补上所 ...

完全正确。。。。。。。。。。。。。。。

网友D:
倒霉啊 我看着都心累 这机器修的。。。。

网友E:
这修到最后  瞬间无语了   ,,, 有回到补电容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霉啊 我看着都心累 这机器修的。。。。

修的怀疑人身,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修到最后  瞬间无语了   ,,, 有回到补电容了  。。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好大一个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的电容一般不是都可以拿掉的啊

对呀,公共点的电容我一般都是随便拆的。可这台就出问题了,也是醉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想死吧哈哈就是怕这样的问题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网友:
原来的两个电容拆了没有补,,,,,,,,,

网友:
要是我都放弃治疗了

网友F:
公共点的电容我一般都是随便拆的,................

网友G:
B+电容按理说你就是拆掉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啊,还有这种事情,难道外星人牛逼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B+电容按理说你就是拆掉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啊,还有这种事情,难道外星人牛逼一点?

这个5v上管很奇怪,明明直连公共点,但就是有锯齿波,但公共点却是正常的。只能补上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的电容我一般都是随便拆的,................

我一般也是随意拆的,这不是翻车了嘛

网友:
谢谢版主盖章。。。。。。。。。。。。。。。。

网友H:
一般我拆了都会补上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我拆了都会补上电容的

我一般拆了就不会补,这次吃大亏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难道外星人牛逼一点?

网友I:
接了三台外星人,两台修好,一台较老了m15x已经耗时六天了,mmp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接了三台外星人,两台修好,一台较老了m15x已经耗时六天了,mmp

太难搞就放掉呗,何必钻牛角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