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不开机 开机大电流故障修复

楼主(2018-11-21):
客户说在其他维修店修过 上家说这是cpu问题 修复不了!!!询问不开机原因 客户说这是充电导致玩的好好的 好的 果断拆开一看 开机大电流500多 发现有被松香熏过的痕迹 上家可能没有找出来 ok 修复成功 JKX

网友A:
那问题? 小白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 小白没看明白

挑掉融化的电容即可

网友B:
又是一颗电容引起的打电流!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颗电容引起的打电流!秒杀啊

是滴 400到手

网友:
捡钱!
恭喜恭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