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不亮机

楼主(2018-11-21):
cq41   一代i3通病是bios,但怎么刷都不亮。听说必须用原板的bios芯片,同型号新的也不行,师傅们有这说法吗?

网友:
或者谁有料板提供南桥bios型号也可以,

网友A:
bios程序有,但告诉你没有那么简单,刷BIOS就能好。

CQ41(i3独立).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有,但告诉你没有那么简单,刷BIOS就能好。

没看明白?是一定要原板拆机bios型号,其它25q32这类不行?

网友:
这是原板型号,代用是25q32bv

网友:
没有这样的说法吧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呀

网友:
亮了,找到hp拆机的bios芯片才搞定

网友:
搞显卡肯定要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