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k650c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1-21):
   客户送修一台战胜游戏本,开机电流0.162 风扇狂转

应该是主板缺供电,
版号6-71-w35s0-d04 ,测量发现pl12 VDDQ内存供电没有电压。
测芯片条件,开启不正常,受控于pq67 pq68 pq65,pq65没装,susc#高电平正常导通pq68,拉低pq67g极。但pq67d级还是低电平,测pr219前段一样没电压,

5v由pq18转换,正常5脚DO_ON#要为低电平,测量为1.8v,不正常。
DO_ON#来自PQ18,PQ18 2脚为3.3v正常6脚为1.8v,pq18未完全导通。
跟换pq18这个六角管,此机修复。

图纸BIOS论坛都有,就不再上传了。

今夕何夕。,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兄弟,是更换了pq18吧,咋说成pq19了。

网友A:
对啊 应该是BQ18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应该是BQ18才对吧

是18  我打错了

网友B:
真是奇怪了这种6脚的管子在ASUS板上很多都不出问题,怎么到这个板子上这么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奇怪了这种6脚的管子在ASUS板上很多都不出问题,怎么到这个板子上这么容易坏了

可能用的料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奇怪了这种6脚的管子在ASUS板上很多都不出问题,怎么到这个板子上这么容易坏了

6脚出问题还是有的,只不过少了点。

网友:
很细心,顶起

网友:
神舟的机器就是神器

网友:
神州的电脑感觉都不好修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DD ON井  是要低电平对吗

网友:
这个S5   S3就是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吗

网友:
这是通病,,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6脚管 坏的真多  我都料板都换光了。。。。。。

网友:
神舟战神的通病,直接秒杀了。这个地方有问题的话还会导致不定时掉电的!之前修过一个,几天才掉一次电的,修得要死

网友:
真是奇怪了这种6脚的管子在ASUS板上很多都不出问题

网友:
这个
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