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00BW 无信号

楼主(2018-11-21):
无信号都是刷程序,直接在线刷刷不上,要编程器接VGA线刷,还是刷不进,拆机 取芯片 编程器上刷,在论坛下了一个, LTM185AT04 的屏的 刷上,以为好了,结果现象变成 红绿蓝白 闪,接信号还是一样,又在论坛下了几个刷上现象一样,郁闷了,原来的程序又没保存,现在不知道到底是程序不对还是板子上又问题了?

网友:
红绿蓝可能是程序不对。红绿蓝可能是程序不对。

网友A:
原来的问题可能是接口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你一个BIOS试试    测试过的

谢谢,客户急到要当时就取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问题可能是接口硬件有问题,,,,,。。

三星的这种问题修的到可能至少上百台了,全部是刷程序,从没遇到过VGA 接口出问题的

网友:
是  不   是V GA口有问题  了,,

网友:
可能程序刷错了,只能从新下载程序从刷。

网友:
刷了很多了,主要是要对屏的型号。

网友:
我一般   都是把芯片 取下来刷的

网友:
刷bios吧,这个机器就这个问题,bios损坏就是接信号待机。

网友:
检查一下VGA接口的行场信号,量下对地二极值

网友:
防静电   应该去了试试                   ·

网友(2019-01-06):
机器最后修好了,还是程序问题,刷了不下10个,